[DCDC] LM2576-ADJ

楼主(2013-04-25):
请问用LM2576-ADJ能实现负电压输入负电压输出吗!?能的话怎样实现呢!?自己搭了一个没有实现。跪求指教!!

网友A:
可以,自己检查电路吧

网友B:
Datasheet中有正转负的原理图

网友C:
效果不好 不要用

网友D:
还是用DC-DC模块吧

00000000

网友E:
效果太差,要想得到负电压,可以采用专用的模块,市场上挺多的,很好用。

网友F(2015-01-13):
不太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