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STM32上电电流过大

楼主(2013-04-25):
我们设计了一典型STM32F103的供电电路,用LM1117。做一个实验时发现,在LM1117输入端Vin开路时,用固维的稳压电源对Vout瞬时上电3.3V,电流有900mA;若缓慢上电到3.3V,此时电流为不足60mA,在第一次缓慢上电的基础上,关闭电源再瞬时上电,电流也不超过60mA。去掉LM1117芯片后再瞬时上电电流也不会超过60mA,单独对LM1117芯片的Vout瞬时上电也不会有大电流的情况。
首先排除芯片故障。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一块分析

网友A:
电路里面的电容太多,上电的时候需要充电,瞬间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面的电容太多,上电的时候需要充电,瞬间电流很大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去掉LM1117,再给原来的电路供3.3就正常了

网友B:
先把stm32的reset脚拉倒让它彻底处于reset状态(不管低压、电流、时钟。。。。反正就是一直处于reset态)。再试验看看,如果还是这样,应该跟stm32无关吧。如果没问题,那就是stm32的启动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