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大神分析下电路,

楼主:
求大神分析下电路,主要是想知道各个电阻和电容之间的关系,最好能提供个参考值,

网友A(2013-04-26):
简单的说, 这是个信号滤波放大电路。
可以按照运放的方程式,列出信号传递方程。
至于这些器件的参数, 得看信号源的参数, 要求的增益及通频带来计算的。
楼主先看看运放的书籍吧

网友B:
运放这一块钻的不行   还需要加把劲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感觉是一个文氏桥啊.....不知道是不是欠妥,我还是个大学生。。

网友D:
运放的知识还是欠缺   帮楼主顶一个   希望能再钻研钻研

网友E:
如果从控制角度,可以把这电路的传递函数写出来,就可以知道彼此之间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一个文氏桥啊.....不知道是不是欠妥,我还是个大学生。。

这是一个复合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复合前置放大电路

可否细说?

网友F:
从两端看,貌似电压跟随器

网友G:
楼主你可以把你的电路这么看,假设所有的电容也是电阻,然后分析。你将会发现这样的规律:很容易分析了。分析完后你再把电容作为比串联电阻远远大的电阻看待,再分析,这次是对低频信号的分析。以后再分析这些你就把信号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流信号,这样把电容作为很大的电阻看待,另一种作为交流信号,这时候把电容作为阻性很小的电阻看待。

网友G:
这个图是把所有的阻性部分作为相同阻抗的电阻看待。

网友G:
电信号遇到电容会有两种表现,如果频率越高就相当于越小的电阻,如果频率越低穿越过去就像遇到了较大的电阻。对待不同频率分量的组合信号就像不同的电阻大小的网络叠加后的结果。

网友B:
楼主   讲解的不错   有时间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谢谢了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