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TC35发送短信

楼主(2013-04-25):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资料有很多啊

网友B:
先用串口助手调通TC35发短信,再去调试单片机控制TC35发短信。TC35使用AT指令,遵循TC35发送短信的固定格式就可以发送。模块线一定要接对,单片机的信号通过MAX232转换后与TC35的TX,RX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