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模块,输出信号,滤波电感损耗大。

楼主(2013-04-25):
DC/DC模块,输出5V/2A,输出滤波电感损耗大。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输出滤波电感不加直接短路的话,效率在82%左右,但是加了1UH 电感,线径0.35,1股。那么电源效率就只有78%了。怎么会这样?

网友A:
要看电感工作时,交流成分占的比例。交流成分越大,磁芯损耗越大,那么磁芯的材质影响就大。

网友B:
DC/DC的效率很很多因素有关,电流大小,工作频点等等,而且电感本身也会带来一定的损耗,不用太追求4%的效率差了,还是输出波形好比较重要

网友C:
楼上讲的很好的
借鉴下的

网友D:
电感的损耗加大  或者是因为加入电感   导致前端开关器件的开关效率下降了  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结贴了,谢谢各位大拿

网友E:
电感上损耗了。。3#讲得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