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恒压也恒流问题

楼主(2013-04-25):
(无正文)

网友A:
这可能是稳压限流,或者恒流限压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种电源,其实是限制最大输出功率,就如2楼所说,是恒压限流的概念,电压是不变的,电流是可以变小的,但是电流有一个上限,一旦实际的电流超过这个上限,电流就不变了

网友C:
恒压限流    应该是这样的   那样说   不过是推销的语句

网友D:
我做这个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E:
这个电路的原理的楼主理解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我听见就头晕!………恒流源最早来源:作时基电路、因需长时间的,用恒流源给电容充电,比典型电路:时间更长!更精准!它是用三极管加稳压管搭建的;可能引见IC内部单元电路…恒压源也是如此!…逆天的是:一般电子产品(开关电源、稳压电源、或可调输出电压、或电流的)都叫什么恒圧源;恒流源!………………创新的时代、?????也太雷人了吧!!!

网友G(点评):
不用这么死板的~B本来就是个字母~一个字(词)不能规定只描述一个东西。恒,就是恒定,压,通常指电压,源,则是源头,提供者。

网友G(点评):
况且,你说引述的内容看似摘抄书本,看似科学严谨,实际是片面与狭隘。很有学生气。

网友H:
俺基础没有学好呀。

网友G:
外头卖的电源设备,本来就是恒压限流或恒流限压的。
而充电器,通常说,锂离子电池的充电需要一个恒压充电过程,一个恒流充电过程,但这是两个不同阶段的,并不是同时。
先恒流充电到4.1V,然后再以恒压4.2V充电,直至电流小到一定值。这个过程电流会逐渐趋于0.
但是由于电池电化学特性,停止充电后,电压可能跌落,充电器则要间隙性恒压补充,俗称“涓流充电”,这样电池充电趋于饱满。
很多低劣的山寨充电器则没有这样自动化的控制能力(有的只有一个358运放做控制),仅仅是判断电池电压是否到达,因此,这是对电池的极大浪费,因为电池的寿命是以充电循环次数来定的,而用山寨充电器每次都并没有完全充满电池。

网友F:
过去叫推挽!现在叫拓扑!…哈!理念问题????…(回江枫漁火)

网友F:
哼!我作流氓时、还没有你呐!…(有感于网络新词!并回复江枫渔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