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Mosfet导通问题

楼主(2013-04-25):
把一个MOSFET的G悬空,然后在DS上加电压,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MOS会导通甚至击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没有加驱动电压,MOS怎么会导通?

网友A:
这是由于MOSFET有寄生电容

网友B:
有够无聊的,直接烧mos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不错,可以去测测,实测的印象要远远大于理论分析

网友D:
实际操作一下  就知道答案了   理论推导了一大堆   没有实践来的直接

网友E:
电压多少V啊

网友E:
最好将G脚接个下拉电阻

楼主:
结贴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多整几个的测试下的,应该就可得出结论的了,一个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网友G:
实际操作一下  看看现象

网友G:
或者使用万用表  上电后   测一测  看看是什么情况   大致就有数了

网友H:
电压太过了吧。

网友I(2013-06-20):
和Vdss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