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oost电路电压过高问题

楼主(2013-04-25):
电压输出不是只跟电压反馈有关吗?调占空比意思不是调电压反馈就行的嘛?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可调电阻那里检测输出得到反馈电压,这个电压给到IC,IC对这个电压进行处理,得到处理结果后调整IC的驱动,也就是调整这个驱动波形的占空比,从而调整开关的导通与关断时间,最后达到让输出电压稳定的效果。

楼主:
结贴了,谢谢各位

网友B:
没有看明白的。

网友C:
主要还是通过外部电路调节芯片   从而来实现想要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