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RGB转LVDS的芯片

楼主(2013-04-25):
功能上实现DS90CF363的功能即可,输出4通道,工业级工作温度,价格在1~2美金之间,工作电压+3.3V即可.

网友A:
好像没听过啊

网友B:
TI吗?好像没吧

网友B:
可以试试别的

网友C:
DS90CR285,工业级,-40 到85度。24比特。66M。

网友D:
DS90CF363,商业级,-10到70度,18比特。65M。

网友E:
DS90C365也可以吧

楼主:
嗯,DS90CR285完全可替代DS90CF363。都是TI的器件了。

网友F:
这一说貌似还挺多啊

楼主:
好了, 多谢大家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晚安啊

网友G:
就结贴了呀?

网友H:
没有用过的,关注

网友I:
这个很常用吗?

网友J:
这种芯片应该用的比较少   这一块比较偏  呵呵

网友I: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