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三极管驱动六位8段数码管,你能达到什么水平?

楼主(2013-04-25):
驱动6个数码管?用扫描。可以做到。
难度上来了:
1:亮度调整。
2:全部数码管闪烁。
3:让一个数码管闪烁,其他稳定。
4:让单个数码管的某一段闪动。其他稳定。其他数码管也稳定。
5:任意数码管的任意一段闪动。其他稳定。

我目前做到了第3个。

网友A:
要是用io做段选的话我做过,判断是不是原值,是就置位要闪的,送显,然后计时,到时间了就判断是不是原值,不是就取回原值,否则置位要闪的段或位,送显,这样循环可以随便怎么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io做段选的话我做过,判断是不是原值,是就置位要闪的,送显,然后计时,到时间了就判断是不是原值, ...

你只用中断吗?

网友A:
我只是初学者,就做过一个stc89c52+PCF8563的时钟。我还搞不清楚中断,所以是直接在程序里计时,通过不断烧写来确定计时值。把延时的时间全部拿出来做其它事情,比如等待按键释放、温度转换时直接进入显示程序,跳出显示程序后判断一次,在接着进入,这样可以保证显示稳定。中断内容太复杂,不敢乱用,还是搞懂了再去玩。

网友B:
任意段闪烁都很简单,亮度控制关键需要多少级,如果两级到三级容易

网友C:
只要是高速的MCU,做到这些很容易的。
关键是软件架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