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神奇了!使用stc12c5a16s2的AD功能时,发现P1ASF无作用。。

楼主(2013-04-25):
如题,小弟在测试stc12c5a16s2的AD功能时,意外发现将P1ASF设置成0x00时,8个io口照样可以实现AD检测功能,甚至将其P1ASF注析叼也可以,使用AD功能。。。求大神测试一下你自己的板试下。。。

网友A(2016-08-28):
这个类跟我用到的STC15F408AD一样,写不写P1ASF一样能进行AD转换,但写P1ASF会影响到跟P1口有关的子程序。求解!!

网友B:
STC器件问题比较多,有时同型号器件表现也不一样。

网友:
我做过一个产品15f104w可以,104e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