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源资料

楼主(2013-04-25):
(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DC高效电路的。

网友A:
这么晚了,楼主还在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高效电路的。

是的,DC-DC电路还是真的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了,楼主还在努力。

多多分享些资料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多分享些资料而已。

楼主太无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DC-DC电路还是真的不错的。

跟LDO比有什么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LDO比有什么区别的?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生产LDO芯片的公司很多,常见的有ALPHA, Linear(LT), Micrel, National semiconductor,TI等.

什么是 LDO(低压降)稳压器?
LDO 是一种线性稳压器.线性稳压器使用在其线性区域内运行的晶体管或 FET,从应用的输入电压中减去超额的电压,产生经过调节的输出电压.所谓压降电压,是指稳压器将输出电压维持在其额定值上下 100mV 之内所需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额的最小值.正输出电压的
LDO(低压降)稳压器通常使用功率晶体管(也称为传递设备)作为 PNP.这种晶体管允许饱和,所以稳压器可以有一个非常低的压降电压,通常为 200mV 左右;与之相比,使用 NPN 复合电源晶体管的传统线性稳压器的压降为 2V 左右.负输出 LDO 使用 NPN 作为它的传递设备,其运行模式与正输出 LDO 的 PNP设备类似.
更新的发展使用 CMOS 功率晶体管,它能够提供最低的压降电压.使用 CMOS,通过稳压器的唯一电压压降是电源设备负载电流的 ON 电阻造成的.如果负载较小,这种方式产生的压降只有几十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LDO比有什么区别的?

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
包括LDO.但是一般的说法是把直流变(到)直流由开关方式实现的器件叫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LDO比有什么区别的?

LDO是低压降的意思,这有一段说明:低压降(LDO)线性稳压器的成本低,噪音低,静态电流小,
这些是它的突出优点.它需要的外接元件也很少,通常只需要一两个旁路电容.新的LDO线性稳压
器可达到以下指标:输出噪声30μV,PSRR为60dB,静态电流6μA,电压降只有100mV.LDO线性稳
压器的性能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其中的调整管是用P沟道MOSFET,而普通的线
性稳压器是使用PNP晶体管.P沟道MOSFET是电压驱动的,不需要电流,所以大大降低了器件本身消
耗的电流;另一方面,采用PNP晶体管的电路中,为了防止PNP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而降低输出能力
, 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压降不可以太低;而P沟道MOSFET上的电压降大致等于输出电流与导通电阻
的乘积.由於MOSFET的导通电阻很小,因而它上面的电压降非常低.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很接近,最好是选用LDO稳压器,可达到很高的效率.所以,在把锂离子电
池电压转换为3V输出电压的应用中大多选用LDO稳压器.虽说电池的能量最後有百分之十是没有使用
,LDO稳压器仍然能够保证电池的工作时间较长,同时噪音较低.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不是很接近,就要考虑用开关型的DCDC了,应为从上面的原理可以知道,
LDO的输入电流基本上是等于输出电流的,如果压降太大,耗在LDO上能量太大,效率不高.
DC-DC转换器包括升压、降压、升/降压和反相等电路.DC-DC转换器的优点是效率高、可以输出大
电流、静态电流小.随著集成度的提高,许多新型DC-DC转换器仅需要几只外接电感器和滤波电容
器.但是,这类电源控制器的输出脉动和开关噪音较大、成本相对较高.
    近几年来,随著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表面贴装的电感器、电容器、以及高集成度的电源控制芯片的
成本不断降低,体积越来越小.由於出现了导通电阻很小的MOSFET可以输出很大功率,因而不需要
外部的大功率FET.例如对于3V的输入电压,利用芯片上的NFET可以得到5V/2A的输出.其次,对于
中小功率的应用,可以使用成本低小型封装.另外,如果开关频率提高到1MHz,还能够降低成本、
可以使用尺寸较小的电感器和电容器.有些新器件还增加许多新功能,如软启动、限流、PFM或者
PWM方式选择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LDO比有什么区别的?

总的来说,升压是一定要选DCDC的,降压,是选择DCDC还是LDO,要在成本,效率,噪声和性能上
比较.

LDO体积小,干扰较小,当输入与输出电压差较大的化,转换效率低.
DC-DC好处就是转换效率高,可以大电流,但输出干扰较大,体积也相对较大.

LDO一般是指线性的稳压器--Low Drop Out, 而DC/DC则是线性式和开关式稳压器的总称.
如果你的输出电流不是很大(如3A以内), 而且输入输出压差也不大(如3.3V转2.5V等)就可以使用LDO的稳压器(优点是输出电压的ripple很小). 否则最好用开关式的稳压器, 如果是升压, 也只能用开关式稳压器(如果ripple控制不好,容易影响系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LDO比有什么区别的?

LDO的选择

当所设计的电路对分路电源有以下要求:
1. 高的噪音和纹波抑制;
2. 占用PCB板面积小,如手机等手持电子产品;
3. 电路电源不允许使用电感器,如手机;
4. 电源需要具有瞬时校准和输出状态自检功能;
5. 要求稳压器低压降,自身功耗低;
6. 要求线路成本低和方案简单;
此时,选用LDO是最恰当的选择,同时满足产品设计的各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LDO比有什么区别的?

LDO的原理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基本电路如图1-1所示,该电路由串联调整管VT、取样电阻R1和R2、比较放大器A组成.

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值经放大器A放大后,控制串联调整管的压降,从而稳定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Uout降低时,基准电压与取样电压的差值增加,比较放大器输出的驱动电流增加,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相反,若输出电压Uout超过所需要的设定值,比较放大器输出的前驱动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供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校正连续进行,调整时间只受比较放大器和输出晶体管回路反应速度的限制.

应当说明,实际的线性稳压器还应当具有许多其它的功能,比如负载短路保护、过压关断、过热关断、反接保护等,而且串联调整管也可以采用MOSF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O的原理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基本电路如图1-1所示,该电路由串联调整管VT、取样电阻R1和R2、比较放 ...

我去,太详细了吧。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太详细了吧。

都是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在网上找到的!

受益匪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益匪浅。谢谢。

不客气,能帮到你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益匪浅。谢谢。

欢迎多多分享资料的。

网友B:
全是电源类的啊  好资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是电源类的啊  好资料  谢谢

有用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客气,能帮到你是最好的。

很有用的。

网友F:
谢谢了   楼主   资料真多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分享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   楼主   资料真多   顶一个

:handshake

网友:
不错的资料的。

网友H(2013-10-12):
谢谢了  楼主   感觉这一块   还是很有意思的   不错

网友I:
这么多好的开关电源的设计资料   确实很好   需要好好看看    要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是电源类的啊  好资料  谢谢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E: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的。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敬业

谢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热心人,谢谢分享

谢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了  楼主   感觉这一块   还是很有意思的   不错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多好的开关电源的设计资料   确实很好   需要好好看看    要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楼主  ...

:handshake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