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6.0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26):
初次接触AVR STDUIO 6.0,可是我将 AVR STDUIO 4.0转化在AVR STDUIO 6.0,就会出现编辑错误,转化为AVR STUDIO 5.0都不会出现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你们是怎样解决的,(转化是通过其软件内部的导入工程转化的)

网友A:
直接新建复制粘贴过去报错不?

网友B:
晶振频率设置不一样,你最好把程序贴上来,有多种可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新建复制粘贴过去报错不?

直接复制不行,因为那个源程序将程序分成了几个文件夹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新建复制粘贴过去报错不?

我用的是MEGA8做的个HID设备:用6.编译出现的错误诸如这样:variable 'usbDescriptorStringVendor' must be const in order to be put into read-only section by means of '__attribute__((progmem))'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是版本要求设置问题

网友C(2013-06-25):
你倒是说说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D:
可惜不支持额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