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在这神奇的国度,有一种神奇的芯片,可超级加密,当ROM用~~

楼主(2013-04-26):
在这神奇的国度,有一种神奇的芯片,可超级加密,当ROM用~~~

事由:
上次看网友9G,帮盆友写了个针对TM1668的SPI读写库函数,查看了一下TM1668的资料,觉得这芯片驱动能力强,外围电路简单,到网上搜了一下,深圳市天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是以集成电路设计、销售为核心业务的**技术企业,并于2007年9月通过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证。2008年被评为深圳市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的第一批自主创新 “龙头企业”;2009年7月通过英国ICQA质量认证。

心想,此公司总比什么有INTEL血统的某山寨搬砖头公司实力要强很多吧,对此类芯片已有十年实战生产经验~~~

TM1668键盘接口官方原理图:

俺画的接口图(请注意图中两个红圈中的按键):

画板,打样,装配,编程。。。。

下面为测试结果:
程序基本照搬官方资料,很简单的SPI读写时序,调试时,发现经常有键值不退出(即按键按下时,某位置1,按键松开时,某位应置0,但他还是置1不变),按几下其他键或断电再开机后,能退出恢复0。
仔细检验程序,没问题,心想可能中断影响,关闭中断,去掉所有附加程序,仅保留官方的键盘扫描与数据送LED显示程序,编写了一个最最简单的键值送显示循环测试程序,反复点击上图中两个红圈中的按键(手指点击频率约 2-3下/秒,当按某键,键值不退出时,换另一个键继续按 , 总共 点击了几十下),结果奇迹出现了,键值锁住退不出!!!

芯片断电!电脑关机!反复开机通电,监控中显示:

K[1]=0x0a,这数据中的两Bit  1,对应上图中红圈中的两个键,键值永远的锁住退不出,可和ROM相匹美!!!

继续测试:
按地址低于上述位置的有反应,如上图中的 K[0]=0x02,按地址高于上述位置的也有反应,即K[2]及以上地址,包括相邻的地址,如K[1]的共有 4位键值编码,剩下的两位,按键时均有反应,唯独这两个键,无论怎么按下与松开,键值永恒==1,芯片断电!电脑关机!反复开机通电,键值永恒==1。
由上面的测试分析,可得出结论,IC芯片的输入输出IO口均为好的,没有损坏。

打电话给原厂,寻求技术支持,结果让俺留下电话等回音,再无下文。

综上,小结:
TM1668可超级加密,当ROM用,在电路设计中,只要加入此IC,只要在用不着的键上,快速多按几下,便可将此键值永久置1,在程序中,只要检测此键值,为1运行为0**,那么,山寨小厂就算照抄了您的程序、电路,相同的IC,也无法工作,甚称一绝,超级加密也~~~

TM芯片,真TMD的NB~~~

以上仅为个人使用心得,仅供参考。

楼主:
汗~~~

这两个字也不让写?

为1运行为0 罢 工

网友A:
这家公司的片子用的人还是很多的,你加个电源去耦电容试试。

楼主:
电源去耦电容加了两个,10uF电解和0.1uF独石。

楼主:
问题不在这,俺试了N次,估计查到一点眉目了~~~

网友B:
彻底掉电试试看,调点后,把VCC和GND短路一阵子以确认彻底断电

网友C:
还能当ROM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彻底掉电试试看,调点后,把VCC和GND短路一阵子以确认彻底断电

昨天下班关机拨电,到今天上班插电调试,现象依旧~~~

网友D:
你自己时序问题吧?

网友E:
换个ic试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时序问题吧?

时序没问题!

TM1668要求连读5字节,这5个字节中,除了当中第2字节的两Bit(对应相应两个键的键值出错,恒为1)出错之处,其余的键值都1对1的有响应,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ic试试,呵呵

换了,开机是好滴~~~

但快速多按几十下,又出现LZ位的现象。

楼主:
后来,将IC换掉,再接隔离二极管全部换成510欧的电阻,开机,快速多按了100-200下,暂时没出现LZ位的出错现象。

不知长时间工作是否会再出错?

先结贴吧,谢谢大伙参与讨论~~~

网友F:
呵呵,被老徐误导近来了

网友G:
**人员因为软硬件信息不完整,碰到这种情况估计只有放弃的份

网友H:
当我看到按键上的二极管后就知道你要出问题了。

用过韩国棒子类似芯片,也和天微一样现象,我估计他们在内部结构上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我看到按键上的二极管后就知道你要出问题了。

用过韩国棒子类似芯片,也和天微一样现象,我估 ...

这串二极管的电路,是官方推荐的标准电路~~~

看来神马的官方不可信也,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