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噪声的干扰?

楼主(2013-04-26):
我自己做了一个黑盒子I-V转换放大电路,能够放大10的10次方,如果输入信号是信号源给的,输出波形还可以;如图所示;

如果输入信号是来自设备电路的,波形测试如图所示。其中黑盒子电路对输入信号在PCB上做了屏蔽环处理,

电源滤波电路,滤波电容采用的是钽电容;但是还是噪声太大,我自己分析不出来噪声来源于哪?怎么才能减小或者消除?

仪器是怎么做到的?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设备电路’输入的噪声?

网友B:
电路自身噪声

网友C:
有电路图有真相

网友D:
没有明白意思,具体的设备是指什么,它和你做的电路是什么关系?

网友E:
信号源的噪声,对信号进行适当的滤波

网友E:
这个信号,有点像光纤振动传感信号,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F:
可以试试磁环滤波或隔离的方式

网友G:
信号自身的噪声,就像电源一样

网友H:
发个电路吧

楼主:
设备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种仪器,黑盒子的作用就是采集它所产生的离子信号电流并转换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磁环滤波或隔离的方式

主要是滤除50HZ干扰的吗?黑盒子就是用屏蔽盒装的。是属于你说的隔离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滤除50HZ干扰的吗?黑盒子就是用屏蔽盒装的。是属于你说的隔离吗? ...

隔离一般指的是DC/DC,或隔离变压器,对电源的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一般指的是DC/DC,或隔离变压器,对电源的隔离

我的电源采用的是线性稳压器然后在PCB上又经过一级7812和7912的稳压和滤波采到达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信号,有点像光纤振动传感信号,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光纤的信号,就是离子收集极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的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自身的噪声,就像电源一样

那有什么办法能改善吗?

网友F:
隔离效果比较好

网友I:
信号源的内阻引起的吧,信号源的输出是50欧,不知自给设备的内阻是多少啊,引起噪 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信号源的内阻引起的吧,信号源的输出是50欧,不知自给设备的内阻是多少啊,引起噪 声
...

自给设备的内阻我没有测量过。应该是很大的,有什么方式能测量呢?

网友I:
在输出端加一个交流小信号,输入是0,看它的电流是多少
这是标准的输出电阻检测方式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还在进一步的改善之中。希望能早日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