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怎么会随时间漂移的??

楼主(2013-04-26):
   我做了个热电偶的测温电路,是差分输入的,我将两个输入端用线直接短路起来,显示是28.2度,过了10分钟,显示是25度,掉了3度多,然后稳定下来就不会再掉温度了。我马上关了电再重新上电,显示是25度,一直稳定是这个稳定不会掉了。我关了电,放上个2个钟头,再上电又是28.5度,然后过了10多分钟,又掉到25度稳定了下来,我量了运放的输出电压,它确实是随着时间在往下降,说明这是硬件问题,不是软件问题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电路图随后贴上。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在这

网友A:
这个图看着头好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在这

opa2188是单电源供电吗?需要用正负电源供电。
或者信号端加直流偏置,用程序扣除。

短路应该显示0度才对。

楼主:
是正负12V,短路不是0度,这个应该是运放的漂移引起的,但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正负12V,短路不是0度,这个应该是运放的漂移引起的,但不知怎么解决。

运放的漂移没有这么大。
先把C4-1拿掉,运放3脚接地,信号接地,输出负载断开,看运放输出是否稳定。
如果稳定,运放就没有问题。
查前面拿掉的的东西。

如果运放不稳定,用电池供电看看。
如果还是不稳定,肯定运放是假的。

楼主:
没有必要在短路是否0度纠结,零输入并不代表温度就是零度,没有对应关系,温度上限可以上到1500度,负温度只能到-200.  0度并不是温度的中点,短路输入端为28度左右,这个没有问题,不用讨论。
  问题是他会在28度以后会掉3度左右后为25度,这个才是问题,我说的漂移就是指这个,不是28度漂到0度。
运放不会有问题,是TI免费申请的样品,我也从其他供应商那里拿了,运放肯定没问题。
我是用电池供电的。
其实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开机后10分钟内温度会掉3度,软件还是硬件解决?

网友B:
看来供电和运放没有问题,
那还是先把C4-1拿掉,运放3脚接地,信号接地,输出负载断开,看运放输出是否稳定。从电路看,不应当漂移3度。

按LZ的描述,稳定在多少度确实无关紧要,只要稳定就行。
我的意思是,先查清在哪个环节产生漂移,再看如何处理。

关于0度,没有什么纠结的,呵呵!只是按常规考虑的,LZ不说明我又如何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在短路是否0度纠结,零输入并不代表温度就是零度,没有对应关系,温度上限可以上到1500度,负温度 ...

也有可能是哪个电阻温度系数不好,尤其是电位器R1-1,R5-1,VR1-1

楼主:
DianGongN:我用的是12位的AD,代表-200到1500度,也就是2.4/度,所以3度就少了3*2.4=7.2个AD值,参考电压是5V,对应漂了电压10mv。
我把C4-1拿掉,运放3脚接地,信号接地,AD值变得跳动比较大,没法确定票没票
输出负载断开,看运放输出是否稳定。输出负载实际上就是单片机的AD口,我断开后量运放的输出电压,仍会漂移10MV左右。
按LZ的描述,稳定在多少度确实无关紧要,只要稳定就行。(对,稳定就行了)
电位器我用定值电阻替还是漂10MV左右。
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运放漂移?这个在仪表行业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LZ说漂了10mV,换算到输入的话是1mV。
opa2188参数温度漂移0.03 μV/°C,这个离1mV很远。不可能是运放本身引起的。

看LZ的测试结果比较奇怪,没有看出来那里有问题。
我再看一下数据手册。
我再找一找手头上有没有差不多的运放,测试一下。

网友C:
热电偶的线性度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anGongN:我用的是12位的AD,代表-200到1500度,也就是2.4/度,所以3度就少了3*2.4=7.2个AD值,参考电压是 ...

测试了2个运放,AD8628结果:
Vout=13uV,上电以后一直稳定,没有明确的漂移。

原理图:

网友B:
测试OPA277结果:
Vout=523uV,上电以后漂移约10uV。这个结果不太理想,比datasheet上最大offset还要大一点。应该是碰到了极品,还有可能是实验中静电损坏了这个运放。
原理图:

网友B:
马上再测试一下opa2335,等一会上结果

网友B:
opa2335结果:
Vout=13uV,上电以后漂移到11uV。
原理图:

网友B:
请LZ参考一下,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DianGongN,我用AD8628做了实验,对比了一下,发现下降温度要少了一些,现在只掉2度左右,比原来效果要好些;我又用AD8226做了实验,发现效果跟AD8628差不多。我又改了线路,前级用INA118U差分放大器来做一级放大,后面再接个运放反相放大,结果也是掉温度的,大概2-3度左右吧。奇怪的是,每次温度稳定后,我马上上电,温度基本是稳定后的值。如果等一个钟头左右,再上电,温度又变为28度,后过个15分钟后,才掉成稳定值。是不是跟电容有关?
用差分放大的电路我晚些时候贴上。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采样网络的温漂引起的!这是可以解决的,在信号输入端加个模拟开关(也就是运放前端)芯片,然后控制模拟开关对信号进行正反测量。如:热电偶真实值是V0,采样网络的失调、温漂等产生的OFFSET电压为V1,那么就有正测时: V正=V0+V1;反测时:V反=V1-V0,因此得到V0=(V正-V反)/2。相信这样做的话,楼主的问题可以解决。

楼主:
"在信号输入端加个模拟开关(也就是运放前端)芯片,然后控制模拟开关对信号进行正反测量。如:热电偶真实值是V0,采样网络的失调、温漂等产生的OFFSET电压为V1,那么就有正测时: V正=V0+V1;反测时:V反=V1-V0,因此得到V0=(V正-V反)/2。"
还是不明白该怎么接这个电路。我发的电路在第一页,TOU007能否帮我改下看看

网友E:
传感器通电会自己发热,达到热平衡后就不再变化

网友F(2013-10-20):
这个是热0飘,不是时间问题:lol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DianGongN,我用AD8628做了实验,对比了一下,发现下降温度要少了一些,现在只掉2度左右,比原来效 ...

二个方面可以查,一是热稳定性的问题,可能是冷端的补偿没有一步到位。二是电容充放电的在从完全放完到冲完稳定需要时间。

网友H:
会不会是你的外围电阻也有关呢?与增益和基准点相关的电阻选金属膜的!

网友I:
楼主,用TM7705吧,多便宜啊,电路还贼简单,你这么做老板会不高兴的,呵呵

网友J:
按照描述应该和电容有关的。另外你的热电偶应该也有温度差 的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