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差分线与电脑连接后为什么差分线间电阻为0

楼主(2013-04-26):
刚发现个问题,422在连接电脑前4条差分线之间还是不通的,可是通过USB-422线与电脑连接后4条差分线间的电阻就为0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带电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测量?!

额,是带电测量,测量方法是不是错误的啊

网友B:
应该断电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