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学习ARM上的USB模块!

楼主(2013-04-26):
如题!谢谢!

网友A:
ARM上的USB都是集成的,拉出来接一个USB口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还应该注意板子上是不是有相应的上拉电阻!初学可以用IDE下的例程!例如用户自定义的HID设备,结合圈圈教你玩USB就应该差不多了!除此之外还有上位机!感觉USB那个HID传输数据的报告描述符得花点时间弄明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上的USB都是集成的,拉出来接一个USB口就可以用了

拉出来了,怎么和电脑上的上位机通讯啊?就是写驱动程序。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出来了,怎么和电脑上的上位机通讯啊?就是写驱动程序。新手不是很懂 ...

注意host和slave的差别即可,使用操作系统的话驱动已经写好了,不用你自己写的,即插即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注意host和slave的差别即可,使用操作系统的话驱动已经写好了,不用你自己写的,即插即用 ...

你好~如果我用bulk传输的话,要注意他的时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如果我用bulk传输的话,要注意他的时序吗?

你要自己写驱动么,这我可没干过。
官方提供的设备USB驱动应该就是用bulk传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自己写驱动么,这我可没干过。
官方提供的设备USB驱动应该就是用bulk传输的 ...

可是我找不到他传输时的缓存位置啊:'(大神帮忙看看呗
https://bbs.21ic.com/icview-5352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