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式状态机状态跳转如何理解

楼主(2013-04-26):
网上的通用版本
//第一个进程,同步时序always模块,格式化描述次态寄存器迁移到现态寄存器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异步复位
if(!rst_n)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注意,使用的是非阻塞赋值
这样的话current_state总会滞后于next_state一个周期

可是按照字面理解的话next_state不是应该在current_state之后吗?

网友A:
我感觉    应该是吧

网友B:
next 是比 current 晚
看一下时序电路结构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xt 是比 current 晚
看一下时序电路结构图就明白了

这种写法

next 肯定比 current 早啊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说反了

楼主:
但这和字面意思不就不一样了吗?为什么要这样搞

网友C:
current_state总会滞后于next_state一个周期:这个的说法是next_state先跑了一个周期,current_state才来......这样next_state是不是应该在前拉?

网友D:
当前状态的下一个状态就是接下来的当前状态。
这个还有什么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urrent_state总会滞后于next_state一个周期:这个的说法是next_state先跑了一个周期,current_state才来.... ...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前状态的下一个状态就是接下来的当前状态。
这个还有什么疑问??

这样像绕口令了

网友E:
今天的明天,等到明天不就变成今天了么
同理当前时钟的next,到下一个时钟就是curren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今天的明天,等到明天不就变成今天了么
同理当前时钟的next,到下一个时钟就是current ...

对这样表达比较容易理解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的明天,等到明天不就变成今天了么
同理当前时钟的next,到下一个时钟就是current ...

语文学得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语文学得好啊

不幸的是高考语文不及格...........我都不知道是我语文太次,还是中国教育问题了:lol

网友G:
    current_state对应当前时钟,next_state对应下一个时钟状态机应该去的状态,下一个时钟来的时候current_state<=next_state执行,前一个时钟对应的下一个状态就被更新成当状态了。
     next_state的赋值是在当前时钟下进行的,所以仿真时它更新比current_state快。这就是字面意思和仿真感觉不一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