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LYBACK开关电源的疑问

楼主(2013-04-26):
    附件是个FLYBACK的电路图,有点不明白的是变压器的匝数比会影响什么呢?
FBPIN电压已经按照12V的输出设置成1.28V了啊,应该是1:1的匝数比啊,为什么会是1:2呢?

网友A:
变压器匝数比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该开关电源都可以正常工作,表面上看,匝数比对工作无影响或影响不大。
但实际上匝数比对开关管工作有影响。一是影响功率开关管漏极(或集电极)所承受的最高电压,二是会影响功率开关管导通的占空比(注意该开关电源占空比是自动调整的),间接地会影响该电源是否会在断续/连续两个状态之间转换。
这些问题,需要对反激电源工作充份理解之后才能够理解。

网友B:
不是FB电压决定匝比的,你的应该从哪里来?

网友C:
变压器的匝数比决定输出电压,输出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给FB PAD,FB与基准电压通过误差放大器来调节内部功率管的占空比。最终得到一个恒定的开关频率。

网友A(点评):
开关频率与输出电压以及变压器匝数比无关。

网友C:
maychang我可没有说过开关频律和线圈匝数比有关吗,我只是说初级线圈电压通过匝数比可以得到输出电压,如果输出电压发生改变,那么FB端分压电阻的比值会发生变化,而内部的1.276V是基准源做的,FB反馈最要是为了检测输出电压的变化,从而调节内部PWM模块,来调节开关管的开关。

网友A(点评):
我是对你“最终得到一个恒定的开关频率”这句而言。

网友A(点评):
反激匝数比问题,讨论起来相当复杂,需要较多的电工知识,最好移步电源版面。

网友C:
哦,明白,“最终得到一个恒定的开关频率”可能容易引起误会'是这样的,当我们的开关开始工作时,电压会有一段时间振荡,通过FB反馈回来调节占空比,直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