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问个单节锂电池测电压的问题

楼主:
现在使用单片机测单节锂电池电压,使用2个电阻分压把电池电压降到一半,接入单片机ad进行检测,现在发现个挺纠结的问题,
如果分压电阻较大,比如两个100k(1%)电阻分压,测的电压值偏差很大,
如果分压电阻较小,测的电压值就较准,但仪器关机时消耗的电流就高些,所以问问大家一般测单节锂电池电压是怎么个测法?谢谢

网友A(2013-04-26):
2个100k 分压 误差大,这个要查找原因的,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是否可以尝试软件修正,AD端并电容采样次数增加求平均
另外,可以用个MOS控制VBAT 开机的同时开通这个MOS
还有个办法加一级跟随

网友B:
和AD 内部有关,阻抗不匹配。
一般测电压,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否则就是浪费电,甚至会对前面一级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100k 分压 误差大,这个要查找原因的,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是否可以尝试软件修正,AD端并电容采样次数增加求 ...

原因我觉得是电阻的误差,电阻精度是1%,这样测出来的电压会有误差。
那个mos控制和一级跟随意见不错,就是要加点成本

网友C:
为提高用电效率,减小对后级电路的影响,一般分压电阻阻值选取都比较大。但是如果选择过大的分压电阻,就会影响电压检测的精度,因为存在进入AD的漏电流。分压电阻阻值增大,意味着流过分压电阻的电流减小,即进入AD引脚的漏电流百分比更大,从而影响了电压检测的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和AD 内部有关,阻抗不匹配。
一般测电压,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否则就是浪费电,甚至会对前面一级产生影响。 ...

您的意思就是加大采样电阻的阻值对吗?

网友E:
R1,R2的选取影响1点电压。

不好意思,线连错了,那个电池负极应该是接地的,没注意。

网友B:
,你干脆接运放好了

受到警告 9

网友F:
为什么仪器关机后还要测锂电池电压?

网友G:
偏差大?你在结果中进行校正吗

网友H:
又看到了一个在用PADS的哥们!

网友I:
是因为采样分压电阻与内部ad输入端内阻并联所致,采样电阻过大收并联影响误差就大,可以用一io做接地端控制

网友J:
哼!…一派胡言!…请问!你查过单片机手册吗?…在我的印象中、是CMOS材料封装!uA级!电阻还可加大…测量偏差是测量表头内阻作怪!…楼上那些什么电阻误差百分之一呀、真是晕!…

网友K:
几个运放跟随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哼!…一派胡言!…请问!你查过单片机手册吗?…在我的印象中、是CMOS材料封装!uA级!电阻还可加大…测量 ...

你的意思是说单片机测的电压是正确的,但偏差大是万用表的偏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看到了一个在用PADS的哥们!

pads是王道啊 呵呵

网友L:
引用 楼主:
pads是王道啊 呵呵

pads logic好像不太好用,

网友J:
嗨!你还明白!…不是说万用表本身问题。你对欧姆电路不清白!…打个比方:用10M电阻二个串在电池两端、做个分压器…中间相联的支点。弱智白痴都知道是电池电压一半!!当你用一支10M电阻并联到下端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想想吧!…

网友M:
两个电阻的到地端用单片机I/O来控制,待机时设置成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