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谁能帮我写个程序,开发费用可以商量

楼主(2013-04-26):
我现在有一台机器,它是通过AVR来实现我功能,AVR有两个端口连接到屏上去,原来是用一颗RK2728B 瑞芯微的MP4方案来做的,现在该芯片停产了,我现在换个方案来做,但是AVR部分我只有烧录代码,没有源程序,谁能帮我把这块跟屏对接啊,4.3寸触摸屏,可以加我QQ.474811891商量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找版主,;:lol

楼主:
版主是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找版主,;

你只接了这活就好的  他是抄板的  你还可以顺便搞一下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只接了这活就好的  他是抄板的  你还可以顺便搞一下抄板子

:L我不会啊,版主能帮忙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啊,版主能帮忙接一下就好了.

最近忙啊 没时间搞啊  你怕神马  直接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