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时序问题

楼主(2013-04-26):
我自己做了一个12864液晶显示程序,我自己做了一个连接其他设备时的一个动态画面,发现一个现象,当我的主循环在100微妙时,动态画面会缺少一部分,扫描不全,当我把主循环改为5毫秒时,显示正常了,我用定时器改变画面的变化,定时器为10毫秒,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A:
主循环里有些什么内容?怎么控制主循环时间5mS,10m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循环里有些什么内容?怎么控制主循环时间5mS,10mS的??

循环一次的时间,主循环里是检测按键的,只检测按键需要100us,这时候显示有问题,如果我在主循环里加一个显示数字的函数,主循环就变为5ms,这时候显示正常,画面中不缺少任何东西!定时器定时是10ms,我在定时器里改变换画面变化的状态.

楼主:
这个问题真急死我了,单步执行还真费劲,

网友A:
主循环里有什么程序参与了显示的?比如查字库,查表,装配数据包之类?

网友B:
搜一下:临界区、volatile……

楼主:
我单步调试了一下,发现全局变量在定时器中被赋值以后,在主循环里的值是零了,不知道数据是怎么丢失的,我还在查找中........................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angle_staus,angle_staus是在定时器中被赋值,我在主循环中检测变量angle_staus状态时用了switch语句,我在变量angle_staus没有相等的值时,就default :angle_staus=0;,所以当在此语句之前定时器中断发生,虽然在中断里angle_staus被复值了,但定时器退出时,接着angle_staus就被清零了,所以才出现了动态显示不完整的现象,谢谢老师们!!

网友C:
6楼一语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一语道破

我不太理解6楼的意思,您能给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C:
你定义的全局变量angle_staus
但是你在main里面用它的过程中
angle_staus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此处 你的中断改变了angle_staus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定义的全局变量angle_staus
但是你在main里面用它的过程中
angle_staus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此处 你的中 ...

谢谢,确实是这样,受益了,以后要注意这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