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原理图中的元件的问题

楼主:
我要画原理图中的器件,库里面没有,如图

我可以像这样用三个管脚代替
但是我想画得好看一点,在中间画两个二极管,请问这种怎么画

网友A(2013-04-26):
这个只能使用AD自带的那些基本矢量图,如果达不到你要求的话可以使用CAD、corelDRAW等软件画好后导入到AD,慢工出细活,没有简单的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使用AD自带的那些基本矢量图,如果达不到你要求的话可以使用CAD、corelDRAW等软件画好后导入到AD, ...

AD自带的基本矢量图?指的是画芯片的时候用到的一些东西吗?不会用CAD,也不知道怎么将画好的导入AD,而且画这种的话,图形的大小也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