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功放板有问题

楼主:
上图不清楚的话可以看附件中内容 新建 WPS文字
上面的功放电路现在碰到问题如下:
JK21两端接10M/2W的电阻
JK21的波形为

实际上应该为上下对称的正弦波。
IC18的6脚波形为
实际上应该为

VSinout输入为幅值为1V的正弦波,JK21应该为幅值为4点多V的正弦波。但是现在上半周波形不对,请问应该怎么修?
或者大家加我的QQ号也可以596431849,希望懂的人可以帮下忙,不甚感激!

楼主(2013-04-26):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急死了

网友A:
我帮你叫几个高手来看看@NE5532 @PowerAnts @jjjyufan @不亦心 @dirtwillfly @airwill @icecut

网友B:
带负载测试!!!

网友C:
这种电路难调到绝对上下平衡,原因是上下两组推挽管的对称性不一样引起的。

网友D:
这种情况 应该逐级排除 你先把大环路接回运放输出  然后断开Q14 15 看看运放的输出是否正常 如果这里是正常的 复原 再测Q14 15的C极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这里正常 再到下一级... 相信你很快就会找到问题

网友E:
模电啊,这个我真不是高手,不懂模电

网友F:
1、1N4742电压多少?
2、R137是否太大一些?
3、没有输入信号时,R169/R140的电压是多少?
4、Q17/Q18的静态电流多少?
5、输出要加一个合适的负载,直流负载电阻要远远比交流负载电阻小才可以。目前的交流负载是5欧姆,R150/R192。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N4742电压多少?
2、R137是否太大一些?
3、没有输入信号时,R169/R140的电压是多少?

in4742是12V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修好了,C2235坏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JK21输出最大要8A的电流,电源变压器是正负29V 4A的,请问是不是不太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