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PGA202程控放大芯片

楼主(2013-04-26):
程控放大芯片 的那两个数字控制端口怎么接啊?

网友A:
没用过。楼主可以看下datasheet,里面有一般的或者推荐的使用方法。

网友B:
数字口是放大倍数设置,两位有四种组合,对应放大倍数1、10、100、1000四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口是放大倍数设置,两位有四种组合,对应放大倍数1、10、100、1000四档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怎么产生这两位的数字脉冲组合呢??手册上说用一个双比较器然后接一个2位的加减计数器。但是问题又来了,PGA202应该是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的吧,双比较器怎么对交流信号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楼主可以看下datasheet,里面有一般的或者推荐的使用方法。

看过了,手册上说用一个双比较器然后接一个2位的加减计数器。但是问题又来了,PGA202应该是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的吧,双比较器怎么对交流信号进行比较??

网友B:
手册上指的2位的加减计数器,本意应该是指可产生00,01,10,11,00....这些给合,当然你可不用这么复杂,用两个拨协开关或两个IO口控制就完事了的

楼主(2013-05-28):
这样就达不到自动控制增益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