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内部1.2V参照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4-26):
关于ADC内部1.2V参照电压的问题

最近在做红外管触摸屏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电路,用别人写好的程序,读取出来的每一个通道的值都比较稳定;
但是,我自己的程序,读取到的值,总是会出现间歇性的抖动,怀疑是电源电压不稳定,就想到用内部1.2V参照电压来修正读取的结果,不知道下面这样修正对不对?
(AD1.2 - 0x5D) * (3.3 / 1.2) = (AD测 - AD理论),其中AD1.2是对1.2V读取后的数值,0x5D是1.2V的八位理论值,我所有AD数据都是变成八位的,那么修正后的某个通道的值就应该是 AD理论 ?但就算用这个方式,采集出来还是会出现间歇性的抖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从其他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那程序做些滤波算发试试。电源很简单,测纹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用交流电压档

网友B:
用别人写好的程序,读取出来的每一个通道的值都比较稳定

那就用别人写好的程序即可,干嘛还自己再写?

网友B:
读取到的值,总是会出现间歇性的抖动,怀疑是电源电压不稳定,就想到用内部1.2V参照电压来修正读取的结果

间歇性的抖动,可以用软件滤波。怀疑是电源电压不稳定,可以用示波器交流档测量,可以适当用LC滤波。用内部1.2V参照电压来修正读取的结果,相对比较适合电源电压不稳定、变动频率比较低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别人写好的程序,读取出来的每一个通道的值都比较稳定

那就用别人写好的程序即可,干嘛还自己再写? ...

别人的只有hex,没有源代码

网友C:
你是要判断准确的采样值 还是拿这个值跟已知值作比较
前者的话  得考虑硬件了
后者 可以采用软件过滤方法  不考虑硬件带来的干扰

网友D:
电源不稳定  就使用线性电源   之后就是软件滤波的问题   仔细排查排查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