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虚拟存串口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4-26):
本人对USB不是很了解,最近在做USB转虚拟串口,看了示例代码,有很多弄不清楚的地方
现在想正确主动的收发数据不知道改改动什么地方
1.关于EP1_IN_Callback和EP3_OUTCall_back
需不需要APP调用?

2.USBISTR,正确接受的数据  应该是CTR_LP函数还是SOF_Callback函数

3.UserToPMABUFF  这个是不是要APP调用?

我主要是不明白 USB把数据放在哪个BUFF,在哪设定。
                  然后怎么把BUFF中的数据通过USB发送出去

网友A:
1.关于EP1_IN_Callback和EP3_OUTCall_back

不需要调用这2个函数。只需要感觉需要修改这2个函数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在MINI STM32 板子上实现USB虚拟串口 https://bbs.21ic.com/icview-244572-1-1.html

网友C:
楼上很给力   希望楼主的问题能被解决

楼主:
看了2楼的链接,现在又产生了新的疑惑

1.USB虚拟串口,接收或发送数据一定要指定数据的长度么??

2.stm配置时有一个配合上位机的串口初始化, 这个是必须的么??  也就是相当于
  stm用USB和串口两个端口同时和PC的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