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线头的电线 的通断检测

楼主(2013-04-26):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同时检测100个线头?

网友B:
比如从1脚输出一个高电平,用AD口扫描检测2到100,阻值低于某个值就算导通。。。

网友C:
可以轮巡采集电缆的状态

网友D:
原理比较简单……两个100选1的模拟开关A和B,100根线全接上,程序搞个循环就行了:
count=0;
for(i=0;i<100;i++)
{
    for(k=i+1;k<100;k++)
    {//        A通道号,B通道号
        Select( i,       k);//选择一对线
        Set_A(i,1);//A通道输出高电平
        tempH = Read_B(k);//读取并保存B通道电平
        Set_A(i,0);//A通道输出低电平
        tempL = Read_B(k);//读取并保存B通道电平
        if((1==tempH)&&(0==tempL))//高低电平都符合,表示这两个通道在对端是环回的。
        {
            count++;
            printf("第%d对:%d和%d\n",count,i,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