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容耦合放大电路,是否有问题呢?

楼主(2013-04-26):
请问,us级脉冲点亮发射端光电二极管,光电接收二极管信号,如此放大,三极管电路是否有问题呢?
请大侠分析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光电二极管在哪儿?

网友B:
R3这样使用,就是个问题。除了降低输入阻抗以外,还降低了直流负反馈。
C3虽很小,但毫无用处。
C1C2两支电容串联,不知道是何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这样使用,就是个问题。除了降低输入阻抗以外,还降低了直流负反馈。
C3虽很小,但毫无用处。
C1C2两支电 ...

大牛,请问,我去掉R3,C3,C1,C2只保留一个,还有其他问题吗?

另外如何计算它的放大倍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牛,请问,我去掉R3,C3,C1,C2只保留一个,还有其他问题吗?

另外如何计算它的放大倍数呢? ...

这只是初步看出来的问题,还有没有其它问题,现在还没看清楚。

既然能仿真,可以修改一下仿真图,再试试。将图中发光管改成适当的信号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初步看出来的问题,还有没有其它问题,现在还没看清楚。

既然能仿真,可以修改一下仿真图,再试试 ...

去掉c3,r3,c1短路,

这两级三极管放大都是用的自举吗,就是说,第一级放大R4是一个自举电路吗?

另外这个电路放大倍数有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掉c3,r3,c1短路,

这两级三极管放大都是用的自举吗,就是说,第一级放大R4是一个自举电路吗?

不是自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自举电路。

我也有同样疑问,这不是自举电路,那基极的工作点是如何确定的呢?
大侠请指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同样疑问,这不是自举电路,那基极的工作点是如何确定的呢?
大侠请指教啊!@  ...

“自举”并不是用来确定工作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这两级的静态工作点分别由R4R5和R6R7组成的电压负反馈偏置电路来确定的

网友E:
LED1画错了.LED1直接进Q1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1画错了.LED1直接进Q1更好..

开玩笑吧,直接进q1,不是连直流都放大了吗

网友E:
C1,C2,C3,C4,R2,R3,R4,R6都没有用,删了,加Q1,Q2基极限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玩笑吧,直接进q1,不是连直流都放大了吗

你这里只有微妙级的0和1.非常简单可靠.

网友E:
R1也可以不要.

网友E:
q2也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也可以不要.

有些质疑,但技术能力达不到,没法反驳你喽,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些质疑,但技术能力达不到,没法反驳你喽,呵呵

如果不对,其他人会质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对,其他人会质疑的.

如您所说,的图

或者将R10右侧电路全部删掉(包含R10)

网友E:
R17不要,R9,300;R11,22K.R10以后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对,其他人会质疑的.

那么我来质疑一下。
1、Shalixi所说电路方案确实可行,但条件是信号源幅度足够大。现在信号源幅度未知,所以必须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2、如果仅用一级放大,其输出与输入反相。若要求同相输出,则第一级输出幅度已经够大也必须用第二级反相。这也需要楼主阐明,别人没办法知道。

有道理
t.jm指责W2“太无耻”了 ^_^

楼主:
to 19L 20L
从仿真结果上看,按照shalixi所说的电路,我将LED和下面的电阻都删掉,换成一个脉冲电压源
仿真波形如下,黄线为脉冲波形,绿线输出波形,并没有放大作用!

你的输入脉冲幅度仅3mV,不足以使发射结导通,当然也就是我说的不“足够大”。

楼主:
maychang 大侠,脉冲幅度1mV吧,另外这种射级没有电阻的电路,有放大作用吗?

网友E:
LED1的特性怎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to 19L 20L
从仿真结果上看,按照shalixi所说的电路,我将LED和下面的电阻都删掉,换成一个脉冲电压源
仿真 ...

你这样仿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仿真不对

您说如何仿真正确

网友B:
如果是数mV幅度脉冲,要放大到V级,需要千倍放大,那么至少用两级分立三极管放大,很可能两级都不够,需要三级放大。us级宽度脉冲,显然直流耦合不大合适,交流耦合,带宽需要数十MHz。
这就有些麻烦了。
若使用运放,us宽度脉冲,其频谱相当宽,放大器至少考虑数十MHz,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就要达到数百MHz。
楼主需要确定一下,输入信号是否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数mV幅度脉冲,要放大到V级,需要千倍放大,那么至少用两级分立三极管放大,很可能两级都不够,需要 ...

信号确实有这么小,而且电路设计就是我一楼的电路,
我觉得每级放大贝塔倍,总放大就是贝塔*贝塔倍,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但仿真结果却不是这样的,一楼电路图我用电压源代替光电二极管和电阻仿真
1mV 5uS周期,结果却是没有放大。很奇怪

光电二极管近似电流源,现在你用电压源代替,也是个问题。
没有放大,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你的电路是错误的(未加偏置),所以shalixi才说你仿真不对。
问题是要保证直流工作点稳定,必须加入负反馈,这样每级放大倍数就降低了。你的电源电压又只有3.3V,没有多大余量。

楼主:
1、二十三楼电路确实没有加偏置,是错误的,我承认
2、另外我仿真的是一楼的电路,就像我二十九楼描述现象,很怪,
Lgz2006说这“两级的静态工作点分别由R4R5和R6R7组成的电压负反馈偏置电路来确定的”
就是说这个电路有工作点,那为什么仿真还是不放大的呢?
3、如果仿真,我应该如何做呢?
请may大侠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二十三楼电路确实没有加偏置,是错误的,我承认
2、另外我仿真的是一楼的电路,就像我二十九楼描述现象 ...

一楼电路,三极管用2N6498。该管属高压大功率管,耐压300V,电流达5A,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小,特征频率仅5MHz,极间电容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电路,三极管用2N6498。该管属高压大功率管,耐压300V,电流达5A,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小,特征频率仅5M ...

sorry,换了一个管子BC848
还是一样的呀

网友E:
仿真减少分析量和计算量,同时增加了知识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1、二十三楼电路确实没有加偏置,是错误的,我承认
2、另外我仿真的是一楼的电路,就像我二十九楼描述现象 ...

谁能回到我30L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