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输入端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3-04-26):
这是手上的一个红外管触摸屏的电路图,其中一部分是图中这样的,一个通道采集到的模拟数据从D1-9输入,在U3的NODE_CON控制下,(U3是74HCT4066,多路模拟开关),经过电容CS1,变成AMP1_9,再经过运放放大变成D1_9_ADC输入到stm32的AD端口。这里用stm32的一个IO来控制NODE_CON,通过控制NODE_CON的通断,每次需要采集的时候关闭NODE_CON,即让U3的4Y和4Z断开,采集完毕再打开NODE_CON,让4Y和4Z连通,请问一下这样的控制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温度系数:±ppm/℃,即单位温度引起的电阻值的变化。
ppm(Part Per Million)表示百万分之几,
比如:标称阻值为1k的电阻,温度系数为±100ppm/℃,
意为温度变化一摄氏度,电阻值的变化为1k±0.1Ω,变化100℃,阻值变化为1k±10Ω,
精度非常高了。电阻的温度系数精密级的在几十ppm,普通的是200~250ppm,
最差的也不过500ppm。
(上面的0.1Ω应该是这样算出来的:1k的百万分之一再乘以温度系数100,
如果温度系数是±200ppm/℃就是1k的百万分之一再乘以温度系数2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