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 can通讯出错,自动重发的问题

楼主(2013-04-26):
问各位高手一个关于can通讯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上位机使用pci7841放在计算机上作为主机,下面用ti的28035dsp作为从机来做一主多从的主从式轮询查询信息,以前一直都是连接的5台以下的从机,通讯正常,现在连接10台从机的时候id最高的一台有时链接不上,通过监控通讯源码,发现是最后一台总接收到一帧所有位都为显性位,即为0,此后所有从机重复发送数据,按照原理,若一条线路发生错误,只有那一条会自动从发,为什么我检测到的是所有线路都重发,这样造成总线拥挤,通常这样要1两分钟才能恢复正常。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希望能找到原因

网友A:
现在连接10台从机的时候id最高的一台有时链接不上

貌似这个才是关键问题,可能是总线的匹配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连接10台从机的时候id最高的一台有时链接不上

貌似这个才是关键问题,可能是总线的匹配不太好吧[em:2: ...

不好意思,你说的总线匹配不好是什么意思?之前连接4台以下的从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正常运行的有的有两三年了,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查了很久,也没发现原因,麻烦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说的总线匹配不好是什么意思?之前连接4台以下的从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正常运行的有 ...

一般来说连接的端点越多线路干扰会越强,干扰到达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出现通讯失败的情况,你可以试试再增加几台,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数量越多一定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连接的端点越多线路干扰会越强,干扰到达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出现通讯失败的情况,你可以试试再增加 ...

我也知道可能是线路干扰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种问题捏,不是说can总线最多能连接100多台么,而且我们现在总线利用率也就在5%左右,按道理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而且本身我们看中的就是can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的

网友A:
短信里的网址去看看,阿南说的部分,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13-06-21):
引用 网友A:
现在连接10台从机的时候id最高的一台有时链接不上

貌似这个才是关键问题,可能是总线的匹配不太好吧[em:2: ...

谢谢,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