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中的频率测试仪问题

楼主(2013-04-26):
各位大侠,
     在实际生产中测试产品的输出频率(1K HZ左右,占空比2%的方波),见如下:
     现象A:被测量信号接到频率测试仪测量,发现波形出现衰减,原本的方波变形了。因此怀疑频率测试仪内部有信号处理电路,而这个信号处理电路消耗了一些电流或者引入了一些杂散效应,加上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强,因此波形出现衰减。
     现象B:频率计内部有继电器,只有合上继电器后信号才进入频率计内部进行测量。断开频率计的继电器,波形依然出现衰减,成了三角波。经过和我老大商量,他说信号在继电器输入前仍有一些信号处理电路。
    条件限制:因实际测试中有多个测试项目,频率输出端如果加入信号处理电路(而没有用继电器隔离),则可能在测试其他项目时引入负载效应,而这个不是测试想要的。
     疑惑: 我在想,信号处理加在继电器后端就好,为什么在前端就加信号处理电路呢?难道继电器会引起一些干扰?频率测量范围为0~10MHZ,这个频率段选好的继电器,应该不会有太大干扰吧?
    从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漏电特性看,貌似不会太影响这个频率的信号。
    十分感谢!

楼主:
图如附件

网友A:
注意分布参数的影响,分布参数中R可能源于回路中的电阻,电容可能会在走线及连接中产生,

另外额外注意串扰的影响,一般弱驱动的东西容易被影响。

网友B:
继电器也是一门学问,你不知道你一般用什么。
我一般用机械、光MOS、还有200多元的特殊继电器用的最多。
涉及高频的继电器更贵,全是国外的,测试仪器基本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也是一门学问,你不知道你一般用什么。
我一般用机械、光MOS、还有200多元的特殊继电器用的最多。
涉 ...

多谢大侠!
  高速继电器,要求切换速度快,触电稳定快,内阻小。
  高频继电器,不知道对继电器内部什么参数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分布参数的影响,分布参数中R可能源于回路中的电阻,电容可能会在走线及连接中产生,

另外额外注意串 ...

多谢大侠!
  对串扰问题垂直走线貌似会有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