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工控领域传统控制RS-485总线特征及技术参数

楼主(2013-04-26):
1. RS-48S总线的部分特性

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HS-4S5串行总线标准RS-4S5总线采用平 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十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上千米以外得到恢复。RS-483总线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 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需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S5总线用于多点互 联时菲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总线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2+ RS-485总线的主要技术参数

RS-485总线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1)RS-485总线的电气特性:逻辑“1”_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 (2 ~6)V表示;逻辑“0” 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

2)RS-485总线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it/s;

3)RS-485总线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 声千扰性好;

4)HS-485总线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约为另外RS-232总线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 接1个收发器,即只有单站点能力,而RS-485总线接口在总线上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 即具有多站点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HS485总线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自动化zdhbuy.com

网友A:
根据RS-485标准,RS-485收发器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 ,最大电缆长度为4000英尺,总线上能连接32个收发器(Sipex公司的SP485R允许在一条总线上连接400个收发器),广泛适用于远距离、多站式、分时通讯系统。
  在构成RS-485总线网时,采用双绞线作传输线,传输线一般在室外架空或沿电缆沟敷设,所以,在雷雨季节常发生因雷电在传输线上引起的瞬变干扰而损坏器件,再者由于RS-485的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即通常采用一条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不支持环形或星型网络,因此,雷电的引发的瞬变往往导致传输线上的多个RS-485收发器损坏,故防雷措施是RS-485技术实际使用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提高系统可靠性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
  RS-485接收器差分输入端对“地”的共模电压允许-7~+12V,超过此范围的过压瞬变就可能损坏器件,引起过压瞬变的来源通常是雷电、静电放电、电源系统开关干扰等,例如人体接触芯片的引脚而产生静电放电,其电压可以高达数十千伏,可使在工作中的器件产生闭锁而不能运行或使器件受损;而感应雷在RS-485传输线上引起的瞬变干扰,其能量更可在瞬间烧毁联结传输线上的全部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