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易驱线算不算有质量问题?

楼主(2013-04-26):
在天猫上买了一个易驱线,发过来发现接IED硬盘的那跟电源线无法顺利插入易驱线那端,找了好几个同事试,都无法插入,原来以为电源线发错了,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是易驱线的电源端子没有紧贴PCB,而是向上翘起很大一块(见下图红框部分),这样插入电源线的时候,电源线也会向上翘起,但上部却被外壳挡住。和商家说明了情况,商家说可以换货,问运费问题,商家只说要我先付,问他们到底包不包运费,商家却顾左右而言它,说他们的技术说是我不敢用力向下压白色端子,要我用力压端子。我有点恼火,跟他说:“这个根本就是焊接不良的表现,压狠了把焊点压开焊了算谁的啊,你们家技术这么不负责任啊。”提出退货,商家也同意,又问到运费问题,商家还是要我先付,说是他们要收到货确认是质量问题才能包运费。我把货发给商家,商家却说这个没有质量问题而拒付运费,商家的理由是:“能插上,也能读出来,不能因缝隙的大小来判别质量问题。”难道他不知道什么叫量变引起质变吗?这就好比你去买了一辆车,人家关上车门可能只有0.5mm缝隙,你买的车却有20mm缝隙,你找卖车的,卖车的说:“车门能关上,车也能正常跑,不能因车门缝隙大小来判别质量问题。”重要的是他的这个缝隙已经大到影响插电源线了,按照商家的那种用力向下压的插法,虽然可能勉强能接上电源,但却容易引起白色电源端子的焊盘开焊,影响可靠性。
我咨询了别的店家,人家的就没有这个问题(见下面的图片)。
大家说一下这个算不算质量问题?

网友A:
国产的东西能好到哪里去,(~ o ~)~zZ

网友B:
做工太差了……

楼主:
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产品的功能,但就是这个端子翘起的太厉害了,我是从天猫商场的一个商家买的,不是直接从生产厂家买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个别产品的问题,我咨询过这个生产厂家的官方旗舰店,他们说他们的产品没有这个翘起的问题,上面第二副图片就是官方旗舰店给拍的照片。
烦请大家理性的说句公道话,针对我第一副图片这个单个产品来说,这个算不算质量有问题?

网友C:
是有质量问题,完全可以退。
要是没有别的问题,直接自己改一下就好了嘛,你也不嫌麻烦~
从外观看,也不是什么优质品,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最初我是想换货或者自己拆开修,但商家对换货运费问题老是含糊其辞,反而说我是不敢用力向下压白色端子。我有点恼火采决定退货的。现在退货已经完成。但商家就是一口咬定有没有质量问题而拒付运费。我投了运费险,也不是为了那几块钱的运费,我就是想讨个说法,再一个想试试淘宝的投诉有用没用。现在明白了,淘宝天猫之类的所谓投诉根本是形同虚设,对我们消费者是一点保障也没有。我向淘宝提交了n图片和说明,包括生产厂家的旗舰店的人的说法,但商家只提交了一次简单的说明。最后天猫的判定是:无法证明商家违背承诺,投诉不成立。

楼主:
这段时间在淘宝天猫买的东西也不少,看来以后还是去少去为好。否则的话出现问题话,淘宝是明显偏向商家的。

网友D:
我以为这是正常的,这本来就是家庭作坊产的便宜货。有个人因为买好多便宜货再双倍索赔被判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