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有杂音,怎么弄

楼主(2013-04-26):
电路如图所示。上电之后V_SPKR上电,此时喇叭会有杂音,是从芯片这边灌过去的吗?同时关闭的时候声音会更大一些,,请问怎么解决啊 ?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哦

网友A:
怎么没有看见隔直电容,这样电路你的喇叭不发热么?

网友B:
1、先看看V_SPKR电源干不干净,加一些滤波电容
2、用示波器看看输入端有没有杂波输入
3、另外4890可以用差分的输入,可以参考datasheet;差分抗干扰比较好

网友B:
这个是 我有用过的;没发现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我有用过的;没发现有杂音

谢谢

网友C:
用成TDA2049  数字功放吧 2X15W

网友C:
TDA2049  双声道15W数字功放IC,效果不错,不会有躁音,你那个有没有加磁珠或电感

网友D:
玩音响:信号线很重要!…PCB也很重要!…电源也很重要!…当然:你有追求的话…

网友E:
喇叭杂音一般为直流电平干扰所致,在输出端串接极性电容,或者看电源有误文波,或者看信号有误畸变。

网友F:
家滤波电路  一般可以解决 一些问题 具体解决 还是用程序滤波 最靠谱

网友G:
明显是干扰引起的,在电源通断时产生的,需要进行滤波设计

网友H:
滤波很重要

网友D:
回十楼:你与电容过不去?…功放有OTL、OCL两种型式!搞清楚再说!好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我有用过的;没发现有杂音

能 分享一下 全部原理图吗

网友J:
在**之前应该滤波吧?

网友K(2013-06-24):
加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