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控制单片机输出PWM波脉冲个数

楼主(2013-04-26):
我现在用的是freescale MC9S12XS128,已经实现了输出pwm连续的波形,而且可以控制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现在想通过编程的方式实现控制pwm波输出的具体个数,那位大神做过这方面的???求指教!

网友A:
最笨的方法设个定时器,时间到就PWM disable!

网友B(2013-06-14):
PWM模块里面好像没有完成中断吧,可以用定时器做PWM,完成一个就计数中断,也就是一个PWM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