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26):
应该是元件相应的封装没找到  就是没预先设置对应的封装

网友B:
图中错误的地方指的是原理图中相应的器件没有指定PCB封装

网友C:
没找到对应的PCB封装。你修改下原理图中指定的封装跟你PCB封装命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对应的PCB封装。你修改下原理图中指定的封装跟你PCB封装命名一致。

元器件的封装和原件的封装需要是一样的吗?我是用软件带的原理图,然后自己做的封装,出来pcb后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元器件的封状都是一样的,我想问是不是所有自己设计的封装,都需要自己设计原理图符号呢。

网友D:
封装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封装不对

我自己设计的封装,用 的软件自带的原理图符号,做出pcb后发现封装都一样 ,为什么?请赐教

网友C:
原理图中需要指定封装,把原理图中的封装指定到你自己设计的封装,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