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200KHz的脉冲微弱信号

楼主(2013-04-26):
(无正文)

网友A:
“微弱”到什么程度?“放大”到什么程度?

网友B:
压摆率和带宽, 放大电路都有的问题, 不只是运放.
用三极管, 信号增益稳定性不太好控制.

网友C:
这频率。。估计是光电管的应用,前级选不要太糟糕的运放就好,关键就在第一级放大~

考虑下VOS SR NOISE基本上就没问题~反正用功耗去换还是换得到的,要是又要低功耗又要放大且带宽,这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