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跳到硬件中断里面

楼主(2013-04-26):
F4的板子
void Wait_ACK()
{
         u8 i =250;
        AD7415_SDA_1;
        AD7415_NOP;
        AD7415_SCL_1;
        AD7415_NOP;
        if(AD7415_SDA_STATE)
        printf("NO ACK\r\n");
        else
        printf("ACK\r\n");
    AD7415_SCL_0;
        AD7415_NOP;
}
为什么我家用一条 u8 i =250;
程序运行到这里就跳到硬件中断里面了。不加就不会。。为什么求解。

网友A:
你可以把定义放到函数外面,当成全局变量试试。

网友B:
u8,最大值为0xff(255)  编译器认为i=250 (592) 已经溢出  故进入hardfault
不过有的编译器好像不会出现此类错误,会自动强制转换
比如u8 i=0x100(256)  会自动变为 i=0x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最大值为0xff(255)  编译器认为i=250 (592) 已经溢出  故进入hardfault
不过有的编译器好像不会出现此 ...

为什么会认为是 592呢? 250 和 592什么关系?

网友B:
u8  即  unsigned char
u8定义的数据 当然是char型了
故 0x250   2*256+5*16=59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认为是 592呢? 250 和 592什么关系?

可能我的说法有点不妥 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好了
u8  i=30;
这里的30  是  0x30   即十进制的  4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8  即  unsigned char
u8定义的数据 当然是char型了
故 0x250   2*256+5*16=592

楼主搞笑呢,明明是赋值的250又不是0x250.跟0x250什么联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笑呢,明明是赋值的250又不是0x250.跟0x250什么联系呢?

我犯了个很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