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2013-04-26):
放大器电路输入阻抗不是越大越好吗?为什么老外有的设备专门设计成50欧的输入阻抗。(放大电路带宽200k~20MHz,放大器动态范围80dB)。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放大器输入阻抗未必越大越好。

网友B:
200k~20MHz已是高频,还要考虑阻抗匹配及反射波问题,50欧是同轴电缆的阻抗,必须阻抗匹配。

网友C:
输入阻抗未必大了好   输入电阻大了   对吸收小信号好

网友D:
那要看处理信号频率是什么样子。

楼主:
我们处理的是小信号(因此要放大80dB)。
今天听一哥们说,如果放大器想得到较大的功率输入的话,应该用50欧;如果只想得到较大的电压输入,应该用大阻抗,不知是否有道理。
一般集成LNA放大器的芯片中,LNA输入阻抗较大(300K欧左右),岂不给阻抗匹配带来了困难?

网友D:
是这样的吧:
一般放大器应用中,输入电阻设的较大,为的是电路应用方便,外部噪声不便引起干扰;
但也也具体看,偏置电阻一般决定了输入电阻,FET放大中,由于栅源极间无电流通过,为照顾输入电阻计将偏置电阻取大无关紧要;
双极晶体管构成的放大器电路中,偏置电阻就不能往越大越好处取了,也就决定了输入电阻的大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