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k时一直停在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不往下走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26):
用mdk时一直停在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不往下走怎么解决,刚学arm不会弄啊

网友A:
中断入口地址错误。。你先把所有中断关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入口地址错误。。你先把所有中断关掉试试看

这跟启动文件没关系是么?

网友A:
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启动文件  就是用来确定函数入口地址的
现在跳到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分明是进入swi中断里面去了
所以你先在main里面设个断点 是先进main  还是先进swi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跟启动文件没关系是么?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代表的是  软中断  的入口
肯定是你在main里面的某个地方 触发了这个中断
要不你先把main 清空
main
{
while(1);
}  应该不会跳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代表的是  软中断  的入口
肯定是你在main里面的某个地方 触发了 ...

有个定时器的初始化程序到这里这个 IRQEnable();就转到死循环那里了
void Timer_0_init(void)
{
    IRQEnable();

网友A:
对的 就是那句
#define IRQEnable() SwiHandle1(1)
去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就是那句
#define IRQEnable() SwiHandle1(1)
去掉就ok了

是要加上#define IRQEnable() SwiHandle1(1)这句么?

网友A:
不是哦 去掉 IRQEnable(); 就ok了

ps
#define IRQEnable() SwiHandle1(1)
IRQEnable();  开了swi中断
而你swi中断又没有实际代码 所以死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 去掉 IRQEnable(); 就ok了

ps

解决了 搞不懂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