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04-26):
理论上定时器设置成编码器模式,电机连接编码器,电机转动就可以通过读该定时器的计数器来读取编码器接收到的脉冲数吗?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   不过需要考虑容差性等实际问题   百度一下  看看有没有收获

楼主:
高级定时器配置成编码器接口模式和通用定时器配置成编码器接口模式的程序代码是一样的吗?麻烦帮忙看看我的代码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