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烦死了!KEIL4编译出问题!总是编译多个文件

楼主(2013-04-26):
按道理说,在KEIL中,我只修改了一个文件,那么我编译的时候,只会单独编译(F7,BUILD)我修改过的文件,但是我的这个工程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总是编译多个没有动过的文件。而其它的工程则没有问题。我卸载了KEIL4再重新装,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KEIL4编译本来就慢,现在我修改一个文件,编译时总得编译那几个文件,求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其它文件中用到你修改的文件中的宏定义。如果是这样,那那些文件是要重新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其它文件中用到你修改的文件中的宏定义。如果是这样,那那些文件是要重新编译的。 ...

没有哦,现在的情况是,我什么文件都不修改,就点编译, 也会编译那几个文件

网友A:
你的KEIL版本是最新的?换个4.6的试试。好像4.21的版本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KEIL版本是最新的?换个4.6的试试。好像4.21的版本是这样。。。

我的是4.54的,奇怪的是这种情况是我第二次遇到。我的其它工程没有这个现象。估计是不小心哪里设错了,但是找来找去都没找到。

网友B:
静下心来慢慢找找看    单步调试     电子工程师   很磨心

网友C:
优化选择了crossmodule吧

网友D(2013-10-17):
我也刚遇到
原因是 工程文件的只读属性
把内部文件夹的可读属性去除 就行了

网友E:
把电脑时间改下应该可以了。我刚解决这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遇到
原因是 工程文件的只读属性
把内部文件夹的可读属性去除 就行了

你是对的,我顶你

网友G(2013-11-17):
工程文件方便使用

网友H(2015-09-08):
在设置里面的"listing"下面有一个crossreference,把那个选项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