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55开机数据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2013-04-26):
(无正文)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在此谢过!:victory: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供电电源上电过程中存在问题,导致处理器启动时没有能稳定工作?
对处理器不是很了解,只是从电源角度发表下!

网友B:
在本次上电采集的数据和上次上电采集的数据相差很大
撇开信号的问题, 电源或者 VREF 的稳定性可能是最大的因素

网友C:
整个系统稳定肯定需要时间的

楼主:
电源或者 VREF 的问题已经排除,一直都测量过,较为稳定。因为每次上电看到AD采集到的数据相差很大,就表明测量的值不准确,但是我已经将AD的输入端接到一个固定的基准上了,测量的是一个固定值,并不是实际测量。纠结很久……不知道原因。

网友D:
电源是稳定的?基准是稳定的?测试信号也是稳定的?就是每次上电读到的值不一样?那就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