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报警器的声音设计程序

楼主(2013-04-26):
小弟在做一个报警器 但是不知道声音该如何写 是否用定时中断 ,各位大神 求打救。。。。

网友A:
可以用定时中断。

网友B:
别动不动就跪求。。。。做人总得有点尊严吧。不知道怎么说咯。声音如何写?定时器中断可以用。

网友C:
有问题,互相交流,不要动不动就跪求,太没尊严了。1:你如果在报警时,单片机不用执行其他功能,你就不用定时器,如果在报警器,单片机还要执行其他功能,最好是用定时器。建议,不管哪种情况,你用定时器来写,程序比较好写一些。2:报警器声音有很多种,不用的声音,频率,时间长度不一样。网上有这方面的声音的周期表。

网友D(2013-06-29):
看你要实现怎么样的频率。。。

网友:
每次看人跪求,我都忍不住说一句:狗奴才!!平时我在心里骂,爷今天心情不爽,怪你倒霉

网友E:
就是就是,其实只要自己好好看看,找找是啥问题,还是很好弄得,又不是什么大问题。。。求个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