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始学DSP

楼主(2013-04-26):
想请教各位大侠,开始学习DSP一般从哪种芯片开始学起呢,是28系列,还是c64系列,比如说TMS320DM642。

网友A:
如果想做控制类的  就从28系列开始吧   如果想做信号处理类  就从6000系列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做控制类的  就从28系列开始吧   如果想做信号处理类  就从6000系列开始吧 ...

能不能先学2812,到时再学6000系列的,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先学2812,到时再学6000系列的,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吧。

完全可以  2000系列投资少些   先学习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2000系列投资少些   先学习这个吧

确实,不知道你手上有没有二手开发板呢,加下Q,相互交流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知道你手上有没有二手开发板呢,加下Q,相互交流下吧

我有一块2812的  当时1000买的

网友B:
DSP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单片机,只是用于数字信号处理的单片机。主要看数据手册,学会开发工具,配置寄存器等操作。

网友C:
类似的问题好多啊

网友D:
建议从2812开始学

网友E:
买个开发板

网友F:
先找本书看吧

网友G:
从现在就开始动手吧

网友H:
最难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