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直流偏置问题

楼主(2013-04-26):
如上图所示的功放电路,是如何确保直流偏执基本为0呢?
实验中我发现Tr1的Vce和Tr3的Vce所分电压差别很大,表现为Tr1承担了大约80几伏的电压,而Tr3基本未承担压降,如何保证这两者能平均分担压降呢?

网友A:
不建议楼主一开始就研究这偏向复杂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楼主一开始就研究这偏向复杂的电路

这个是项目所需,现在遇到了问题,自己也没想明白,所以想向大家请教请教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项目所需,现在遇到了问题,自己也没想明白,所以想向大家请教请教哈 ...

项目很急的话,考虑用LM3886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很急的话,考虑用LM3886之类。

集成的也看了,不能满足要求所以才选择自己搭的

楼主:
我只是没想明白为啥会出现偏置不均匀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成的也看了,不能满足要求所以才选择自己搭的

哪项指标不能满足要求?
项目要求些什么?
首楼电路,注意功率管是两支并联,这是不得已才会使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项指标不能满足要求?
项目要求些什么?
首楼电路,注意功率管是两支并联,这是不得已才会使用的方法。 ...

频率要求到1MHz,电流要求5A;
目前我不明白的是tr1和tr3对管分压不匹配的问题,为什么实验现象是这两者不均匀分压,最后出现几十伏的偏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要求到1MHz,电流要求5A;
目前我不明白的是tr1和tr3对管分压不匹配的问题,为什么实验现象是这两者不 ...

首楼电路,带宽要是能到1MHz那才是怪了。
1MHz,5A,这是相当高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楼电路,带宽要是能到1MHz那才是怪了。
1MHz,5A,这是相当高的要求。

那个反馈电容值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