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接口运放电路

楼主(2013-04-26):
高手帮我看下这个电路,AIN3是AD模拟输入口,AT3是接到AD转换器中,中间运放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能分析下吗?

楼主:
下图是原理图

网友A:
这是一种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析下这个电路做AD采样电路接口有什么优点吗?

精密整流电路,需要就是优点,不需要就是缺点。

网友B:
就是个功能电路,需要整流是它就有作用了。
不需要就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