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个模拟电路问题

楼主(2013-04-26):
如图,整个电路是比较输出功能。小弟想请教个问题,图中的Q4作为开关管的话,那个R23能不能加,加了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加呢。。。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必须加.
因为 lm393 是个比较器, 是个 OC 输出端. 输出高电平其实是个开路悬空输出状态.
没有这个上拉电阻, Q4 就无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加.
因为 lm393 是个比较器, 是个 OC 输出端. 输出高电平其实是个开路悬空输出状态.
没有这个上拉电阻, ...

你好,那当这个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呢?

网友A:
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 拉到地了, 三极管照样截止

网友B:
模拟电路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吃透    还需好好钻研钻研   谢谢了  版主   在这个板块逛了很长时间   感觉跟在你后面学到了很多   谢谢你